小神蜓接近离地时在推一点就侧翻了!

楼主(2005-02-22):
小神蜓接近离地时在推一点就侧翻了!是否应该多推一点?

网友A:
看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在推一点是什么?油门?如果是一推油门就侧翻的话那是机器没调好,调整平衡杆的设置!

网友A:
放飞之前的调试是很重要的!

楼主:
请问如何调整?

网友A:
手拿脚架,加大油门,看机子的反应,相应地调整遥控器上的微调,如向左偏,可以调整相应的遥控器上的控制左右的微调,如向前倾,可以调整相应的遥控器上的控制前后的微调。如果微调已经打到了头仍然不行,这时就需要调整舵机上的转臂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