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 400 第一次试飞

楼主(2005-02-22):
拆了再装,忙了半天。有点失望,将连杆调尽,旋转头机构也不能调到最正确状态;机罩无法套上;
电池
放于最出尾杆还下沉明显。但也有点高兴,第一次试转大桨就很好的一层,转动的声音很是和谐悦耳,转速是明显的高。加油,机机慢慢升起,一个字——稳。慢慢的升,慢慢的降,没有什么漂移的感觉,风吹过,毫无影响。这是JABO万万不能比拟的。尾杆很稳。可能是新电池第一次用,又或者为是保护尾齿我有意将尾齿靠得稍紧,动力明显不足的样子,爬升很慢,调右边的旋钮有明显的改变,不过还是达不到正常要求,而且尾桨会跟着偏移,要微调。至于反应速度,还没有怎么的印象。大概一分钟就飞不起来了。马达电池都温度一般。下次会好点吗?今次可是冒着微风细雨试飞的嘞,还是比较满意。

网友A:
下雨天室外飞小心短路哦!
敢问楼主是否是原版Zoom 400呢?

网友B:
真服了楼主了,头罩都还没装就试飞了!

网友C:
8错!下次找个人给你照相哦

楼主:
今早再试了一次,情况有很大的改善.但觉得尾齿声很大,飞
完后见到很多胶粉粘在尾架上,恐怕寿命不长吧

网友D:
我也正打算买小神挺35#有刷版,就是楼主的国产ZOOM 400

楼主:
今日再仔细调整了齿轮间距,加润滑油。务求接触紧密又转动灵活,获得较长寿命。又因第一次接触CP机,就将简单的说明书看了多遍,想了一个土办法:以观察平衡翼来确定水平的斜面盘状态,以水平的平衡翼杆为参考,调整大桨的最低油门时其功角为大至水平并略有点负角,再在实际试飞中根据爬升速度调整右上角旋钮,以获得较佳的螺距曲线。实际飞行效果大大改观,爬山升速度可能有2秒1米,极其稳定,飞行时间有所延长。因初飞,还不敢玩什么动作。飞完后马达发热较大,电池也有点温度,可能螺距还需要要仔细调。

楼主:
再说一句,调好稳定翼长度角度,大桨尾桨动静平衡(其实不用怎么调),机机的振动很小,大桨尾桨是良好的一层,尾杆稳定,两桨转动发出悦耳和谐的啸啸声,严然是一个工作良好的机器。但可能是连杆部件还没有仔细修整润滑,活动不够灵活,反应显得不怎么快。

网友E:
楼主是用的原配的遥控设备还是自己的其他遥控设备啊

楼主:
用原配的遥控设备
不过现在把开关弄得有点乱
尾桨显得有点怪怪的

网友E:
唔~~~~我也准备进一台,就是在esky3d和35#之间忧郁很久哦

网友D:
e-sky3d 和 35# 哪个比较好?

网友F:
各有千秋

网友G:
zoom 400,好啊!我也一买了一台,不过还没到。好用就好!

网友H:
买空机版好,当然最好是进口版的

楼主:
狠心M仔
在 2005-2-25 08:47 PM 发表:
和 35# 哪个比较好?
e-sky3d ,这是我用过35#后的想,e-sky3d 法工精细已是定论,能保证性能,用者对设备也没有多少投诉。而35#结构复杂,但做工不够好,反而影响了性能,设备更可能要靠运气。还是实际点好,不要贪不实际的东西。实在要买就空机吧

网友I:
不要买35#机
本人的35#撞墙后主轴和单向轴陈固定端之间打滑,本想固定一下,发现工人装配时绝大部分用了502无法维修,求助如何去除502,可能材料有问题,螺丝打滑,不得不用502固定。
请各位大虾帮助,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