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给无环两冲机加活塞环的经验?

楼主(2005-02-22):
请教!我的OS-LA-25活塞磨损压缩不够了想给他加环!谁有给无环两冲机加活塞环的经验?

网友:
固定翼只有50以上的机器才配环。

网友:
我有的~~我已经做了~~

网友:
我上个星期搞的~~活塞环我用7075硬铝棒车个外圆套上~~

网友:
活塞顶部的是放环的曹~下一个是油曹`

网友: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503352哈哈~我有先见之明~

网友:
请问MOTO你的环从哪里能找到合适的?

楼主:
我想用一和适的弹簧剪下一圈,上下磨一下,磨出平面充当活塞环,就是想不出环开口的定为怎麽办?不定位又不行,不定位的话活塞环会转动开口转动到排汽窗口和换气窗口就会损坏,怎麽办?

网友:
用弹簧肯定不行的~~弹簧不花~缸套都给拉花了用铝车个套上就可以了`~

楼主:
活塞上是要车个槽吗?要多深?车的环是闭合的吧?怎麽装上去呢?是要紧配合吗?是要用热涨冷缩法吗?请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
不介意的话把发动机邮给我~~我帮你加工下~~
不敢保证好用~~可以试试

网友:
实际没有怎么麻烦。加点进口的发动机修复剂就可以了。如果是新发动机用这个就更好了。寿命要长好多。我以前开的车就加这个。叫GB。如果加环只能用钢环。且环上的角也很讲究的。还要是两道环以上。一道气环一道油环。我玩汽车的发动机玩的不能在熟了(机械方面)。

网友:
是 JB汽车保护神

网友:
是的。就是这种东西。很好用。如果是新发动机就开始用。效果还要好。

楼主:
hyx6688  在 2005-2-28 10:49 AM 发表:

是的。就是这种东西。很好用。如果是新发动机就开始用。效果还要好。

怎麽用?是加在油里吗?它和甲醇能溶吗?加多大的比例?

网友:
加在机油里。比例有说明。呵呵。加不了几滴。四缸的也就加一罐。一罐的大小和建力宝差不多。

楼主:
我找到了JB,但不能用它和甲醇不溶,楼上几层的!你们说得挺好!用过吗?!就想当然是不行的!我怀疑你们都是卖JB的商人吧?哈......哈....。
    如果真的用过,就详细说一说怎麽用的?是加在油里吗?

网友:
zongqing52  在 2005-3-19 17:23 发表:

我找到了JB,但不能用它和甲醇不溶,楼上几层的!你们说得挺好!用过吗?!就想当然是不行的!我怀疑你们都是卖JB的商人吧?哈......哈....。
    如果真的用过,就详细说一说怎麽用的?是加在油里吗?

冲这话就不说了

楼主:
哎呀!我好怕!得罪了元帅了!完了!八成儿要抢毙了!

网友:
zongqing52  在 2005-3-19 05:23 PM 发表:

我找到了JB,但不能用它和甲醇不溶,楼上几层的!你们说得挺好!用过吗?!就想当然是不行的!我怀疑你们都是卖JB的商人吧?哈......哈....。
    如果真的用过,就详细说一说怎麽用的?是加在油里吗?

你这个话。。。。我开了10年的车。有五年是同一台车。车差不多是24小时都在跑。用的就是这个东西。在说一个四缸的发动机8000公里才换一次机油。也就加半瓶。如果在这里卖这个。那生产jb的厂要跨了。不说了。在说又说是。。。。。。。什么想当然。

楼主:
真傻!连句玩笑话都听不出来!

网友:
zongqing52  在 2005-3-21 08:11 AM 发表:

真傻!连句玩笑话都听不出来!

性子直没办法。

楼主:
性子直,脾气就大,就爱上火,就大春天的,就...就...就不...不.....好!

网友:
大家都是直性子~听不的这样的话`~感觉是没事找事
JB使用方法可以这样`JB参合汽油+2冲机油`搞的比较稀一点。发动机运行几分钟后从化油器口滴点进去~或者拆下火头 点进去。
或者用铜管子加工个Y型的 接头~弄个圆珠笔的头焊在管子上  和进油管连接 这样发动机在使用时候就会把2种油混合在一起`这有点像2冲摩托车的润滑一样~新的2冲车都不要遇调机油和汽油了
JB一定要和汽油掺稀~要不不好吸。
不敢说使用情况怎样~我的21A用了几年还是有劲 我的油是5:1配的。烧出来的油很干净,
发动机主要靠平时多保养

楼主:
明白了!感谢!我也是老开车的72年就玩摩托车78年就玩汽车,我开过的汽车摩托加起来有20多辆,所以一点就透!
我总结我的OS--LA25气缸磨损的原因还是化油器进气口长期吸如灰尘所至,我的场地是古河滩沙土地,现在我的所有发动机都加了空滤!我在用点JB我想会好得多的。
秋天,冬天,雪天!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5-3-23 at 2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