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G-03脱落仪求教

楼主(2005-02-22):
各位大大好,小弟今天组装好了一台TREX 450X,原想使用佳宝机上的陀螺仪,PG-03但是启动后快离地的时候出现追尾.中立点,感度怎么调都无济于事.感觉陀螺仪正常工作但是输出力量很小无法使尾浆推力达到锁尾的效果!只会逆时针旋转?难道PG-03真的无法在450上使用吗?还是舵机出力不够,我的尾舵是BlueArrow 4.3g超微舵机(新版).舵机连杆,尾桨球头都调了还是没办法!有什么好办法么?请各位大大不吝赐教!

网友:
cache  在 2005-2-22 20:25 发表:

各位大大好,小弟今天组装好了一台TREX 450X,原想使用佳宝机上的陀螺仪,PG-03但是启动后快离地的时候出现追尾.中立点,感度怎么调都无济于事.感觉陀螺仪正常工作但是输出力量很小无法使尾浆推力达到锁尾的效果!只会 ...

PG-03只是单感度普通陀螺仪,不是锁尾陀螺!用它飞,必须打开发射机的上下跟轴(混控)功能!
根据飞机尾巴的摆动量和方向,仔细、耐心地调整混控量,老鸟有经验,几下即可调好,新手可能就要多调几次,只要调整得当,PG-03一样能飞的很好!

尾桨舵机输出力量的大小不是由陀螺决定的,在于你用的舵机。
4.3克的可能力量偏小,换用9克的试试看。

只有选用GY240以上级别的锁尾陀螺,才能真正达到锁尾效果!

网友:
""PG-03只是单感度普通陀螺仪,不是锁尾陀螺!用它飞,必须打开发射机的上下跟轴(混控)功能!
根据飞机尾巴的摆动量和方向,仔细、耐心地调整混控量,老鸟有经验,几下即可调好,新手可能就要多调几次,只要调整得当,PG-03一样能飞的很好!""
_______用9x,如何具体设定?         “必须打开发射机的上下跟轴(混控)功能!”————

如何打开(混控)功能?    谢谢!!!!

网友:
啥发射机

网友:
9x,谢谢!我在线,等你回复!!!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楼主最好去网上下一个9x的中文说明书看看先,不然没法详细讲上下跟轴混控的原理和方法哦!

网友:
FF6也可以打开混控功能,飞得不错.大家都条件有限,不一定非要FF9.你看看是不是你的陀螺仪装反了,还是没装对,一般要装在机身侧面,侧装,不要平放!平装就会出现你所说的现象!我用的FF6,PG-03,GWS4.5克舵机,飞起来就很稳定.好好调整,不一定非要高级设备!!!我最先用的是FUTABA四通设备,根本就没有什么混控功能,PG-03,GWS4.5克舵机也能很稳定的旋停,只是老摇控的操纵太生硬了,没有新摇控那么细腻.主要还是调整的问题!

[ Last edited by Hyun on 2005-3-6 at 12:41 ]

网友:
打开上下跟轴,好像不对吧.

网友:
当然是打开上下跟轴功能,可能不同版本说明书叫法有点区别。仔细看看说明书吧。这是设备对应直升机的很基本的功能 很老的FF6就已经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