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上班,晚上不能飞,只好纸上谈兵了。

楼主(2005-02-22):
KT板条胶合成这样的梁能有多大强度?
这个机翼结构是否可行?(圆形为碳纤管)

楼主:
外部蒙吹塑纸,应该能较好地保持翼型吧。
没有1mm和3mm的KT板,没法子。

网友A:
不用要这样的粱,上下2根炭管足够了。当然翼肋要保持

楼主:
我们这里碳纤管不好找,渔杆就算找到了长度也未必满足要求,而且有锥度,所以考虑到这种结构。
当然全碳纤梁的重量更轻,不过双凸翼型的时候用KT梁在施工上会方便一些(翼肋更容易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