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跳线干什么的?

楼主(2005-02-22):
shuiguan那买的3d上的无刷电调,除了三针的接收机连线外,还有一根两针的,用跳线冒短接着。
哪位高手知道干什么用的?能设成镍氢不
还有照片里的减速组如何用到板身3D上,哪位有好的安装方案?
还有无刷电调的刹车功能有何实际用途?

[ Last edited by dangerxue on 2005-2-23 at 19:49 ]

网友:
2cell&3cell选择,就是两节锂电和三节锂电保护电压设置。

网友:
跳线是选择锂电池节数的,插上7.4v,拔下11.1v。减速组有一个方孔,可以插木条,用小的自贡丝固定,木条固定在飞机上就可以。

楼主:
50dollar  在 2005-2-22 10:51 PM 发表:

跳线是选择锂电池节数的,插上7.4v,拔下11.1v。减速组有一个方孔,可以插木条,用小的自贡丝固定,木条固定在飞机上就可以。

我的400减速组你见过的
跟3d上的不一样,螺丝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