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机顾虑~~~~~~

楼主(2005-02-22):
固定桨距的机机玩够了,想换个3D的玩玩.
有三种方案
1.化科尔22A
2.E-SKY 3D
3.买化科尔22空机,自己配设备.
化科尔22A听说做工粗糙,设备较差. E-SKY设备不错,做工好但尾桨又不是变距的,且是4合一版.升级是个问题. 另本人已经有GY240陀螺, 无刷
电机
和电调.各位有以上经验的高人请出个主意,谢谢啦.
另本人电调是凤凰10A的,恐怕不适合中电直,想弄个小电直玩玩就行了.若要自己配发射和接收的话,有什么好选择呢????

网友A:
你照banana1072模友的配置就很好飞啦,他也是22号机身,改用esky-3d的旋翼头,凤凰10A电调,3810。挺好飞啊。

楼主:
FF6能用在如上配置么?
[ Last edited by benny on 2005-2-22 at 22:55 ]

楼主:
QUOTE: 你照banana1072模友的配置就很好飞啦,他也是22号机身,改用esky-3d的旋翼头,凤凰10A电调,3810。挺好飞啊。
哦,到哪里买E-SKY 3D的旋翼头呢? 在商城买零件凑起来好像很贵哦.
[ Last edited by benny on 2005-2-22 at 22:38 ]

网友B:
不如买35号400空机.

网友C:
400的做功好像也一般哦

网友D:
TREX-450啦,空机1000出点头

网友E:
玩3d小电直还属450X~~~

网友F:
呵呵ff6可以的

楼主:
TREX-450啦,空机1000出点头
TREX-450属于中电直了吧, 10A 的凤凰无刷恐怕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