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

楼主(2005-02-22):
晚上去曲江工地飞前拉飞翼,起飞前忘了检查舵面,结果起飞后升降舵是反的,一拉干,笔直地摔了下来,还好动力组结实,没什么事情。大家以后飞行前一定要检查好啊,特别是像我这种新人。

网友:
呵呵!!还是怨你反应慢,拉杆网下栽就快推啊!或者来个倒飞拉杆啊!哈!!

网友:
tiana999  在 2005-2-23 00:03 发表:

呵呵!!还是怨你反应慢,拉杆网下栽就快推啊!或者来个倒飞拉杆啊!哈!!

倒飞拉杆!

楼主:
反应快了还叫新人?哎,又修了一晚上减速架。飞机没飞几回,光修减速架和螺旋桨了,XX的。

网友:
没什么,我也试过.越是老手越容易犯低级错误.

网友:
呵呵,这种错误基本上人人都犯过

网友:
呵呵~~~刚玩时都出过的低级错误,以后注意就是拉~~还好没有损失~这才是万幸

网友:
飞翼还是后推的好,基本上都是摔头,有多少动力摔啊!

楼主:
能搞到epp的话,我就用epp做飞翼了,连动力一块保护,呵呵!以后自己多加小心了。

网友:
呵呵,我下午去试我后退飞翼

楼主:
后退飞翼,哈哈,高人啊!预祝成功!

网友:
后退飞翼也没什么啊,前掠翼嘛,先进着呢!

楼主:
那我回去就把前拉的飞翼搞成后推前掠翼,电机螺旋桨反装就行了,呵呵。副翼在前面,牛逼吧!

网友:
你没有那么牛的控制系统吧
静不稳定的家伙可得微电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