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g2用音频线抖个不停,校准都无用

楼主(2005-02-23):
和这个帖子一样的毛病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299

声卡是sb live!,接到mic上,是不是换成line in会好呢?

网友:
线的质量问题考虑到了吗?

楼主:
影响很大吗?

网友:
线的影响估计是有的
用笔记本的话用音频线估计会好点

网友:
G2不是直接接到打印机口上的吗?能接到声卡上吗?

楼主:
成都小财神  在 2005-2-23 01:17 PM 发表:

G2不是直接接到打印机口上的吗?能接到声卡上吗?

倒~

我们都是穷人:)

网友:
成都小财神  在 2005-2-23 01:17 PM 发表:

G2不是直接接到打印机口上的吗?能接到声卡上吗?

财神爷,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可以不用加密狗的

网友(2005-11-30):
在G2里面,把声音关掉就不会了,我在FMS也是这样,把声音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这个帖子一样的毛病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299

声卡是sb live!,接到mic上,是不是换成line in会好呢?

换成line in会好一些,并个103的电容。

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我怎么一点问题都没有,用的集成声卡,静止时用PPM有1%-2%的抖动,用PCM可以完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