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进口或国产MS700的兄弟

楼主(2005-02-23):
你们有用国产的MS700实心含碳大桨来飞你的MS吗? 会不会很迟钝,我之前的原装碳纤桨断了,后来用上这个国产的发现机子象个笨头似的。

网友:
是有点迟钝,但也不会很差啊!

网友:
实心不好啊,我的尾管被实心浆给弄断了,惯性太大,浆太重

楼主:
哦! 看来还是买个空心的算了。

网友:
我没飞过实心空心的,只用过木浆和泡沫浆,觉得木浆很好了。实心的看着太重就没买

网友:
空心太贵

网友:
实心的我今晚才试过,是有一点迟钝了,但飞起来稳定了很多啊!!!!

网友:
请厂家开发泡沫大桨吧

网友:
泡沫桨已经有了啊,不过软了点。

网友:
资询了厂家,泡沫桨里的碳纤由一根改为两根了,据说硬了许多。试了之后告诉大家......

网友:
請問小神廷(MS700)絛尾鎖唔住有什麼方法,(麼打2015-3800轉10齒11.1V螺距最高正8度)

网友:
longman1843  在 2005-2-28 11:31 PM 发表:

请问小神廷(MS700)?尾锁唔住有什?方法,(?打2015-3800转10齿11.1V螺距最高正8度)

系点样锁唔住先???浆低浆距锁唔锁得住啊???

网友:
油門開始向上推直至架機有浮力時螺距約+5至+6左右絛尾都向右邊走(面向機尾)打最左尾舵都冇用我用GY401舵螺鎖頭模式

[ Last edited by longman1843 on 2005-3-1 at 23:21 ]

网友:
换陀螺仪试一试?

网友:
你用b2015 KV3800摩达配十齿应该不够转速啊,先得果2396转。你用乜浆飞啊??空心碳纤浆???

网友:
你换个12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