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把我的变种小鸦摔成重伤

楼主(2005-02-23):
半开油门出手,飞机总算飞得比较直,不过我操作实在是太生疏。
第一次看着有点下坠赶快拉杆,结果拉得过猛,飞机跃升——失速——侧滑——坠落。不过除了机鼻有点变形,没什么大事。
后来两次都是转弯的时候没控制好,另外又遇上侧风,飞机斜斜坠地,最后一次尾杆断了。
不过总算找到了出手的感觉。

网友A:
多练点就好啦~~~要逆风起飞`~~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提供图纸啊,手痒了

楼主:
我根据飞行披萨那边的小鸦号改的

楼主:
超级模友
在 2005-2-23 15:06 发表:
多练点就好啦~~~要逆风起飞`~~
是逆风起飞,不过不能一直逆着啊……

网友C:
这个机子很好飞的,我得那些朋友们基本玩几轮下来都可以单飞了.一般对新手而言,降落是个挑战.记得降落也要逆风降落啊...

楼主:
修一下下次再试试

网友D:
对了,飞这种飞机有一个要点,风大的时候尽量机头对着风向飞航线,就算你飞过头了也要迅速转弯,尽可能快速绕到下风区,进行新的一轮顶风航线
千万不要在大风的时候侧对着风飞,会很快被吹翻平衡的

楼主:
我得找个开阔一点的地方飞,爬高一点再转弯,上几次都是一转就掉高度然后落地。

网友E:
找个地方高的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