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三通设备应该上副翼好呢还是上方向舵呢……

楼主(2005-02-23):
摔了一架,再做一架……

楼主:
超级新新手也用副翼?

反正自己做,试试吧……

今天第一次飞,一来风就倒,慢慢飞的变种小鸦平均一趟飞行路程不超过50米。

网友:
垂尾转弯太慢,不过平稳,你飞的地方大的话,用垂尾吧。

网友:
新手还是用垂尾比较好了,用副翼要配合升降舵使用,对新手有难度的。再做个有上反角的小鸦吧,稳定性好点,慢慢练习飞航线

网友:
垂直尾翼,转向好慢,还是副翼灵巧。。
我飞翼龙,垂直尾翼用得很少。

楼主:
流星  在 2005-2-23 20:36 发表:

新手还是用垂尾比较好了,用副翼要配合升降舵使用,对新手有难度的。再做个有上反角的小鸦吧,稳定性好点,慢慢练习飞航线

下次有时间带去江北开阔的地方飞了

我家附近那块地方虽然草皮挺厚,但是地方不空阔,而且两边都是山,容易起风。

网友:
流星说的很对。

网友:
我觉得用方向舵好点。一个新手还是反映慢点的好。二个付翼多少会对机翼的性能有影响的。

楼主:
总算知道现在这台机能飘上天了,修修补补再飞几次吧,熟悉了再换用副翼。

再不满足就追加投资了。

网友:
最好办法就是多配遥控~~~~遥控是越多越好`设备要 有5套 舵机几十个~

楼主:
那不是穷人的玩法啊

网友:
小鸦用副翼没有什么用,因为它的自稳定性太高了。我们曾经用4通道来玩,后来觉得没有用,把副翼都去掉了

楼主:
老实练尾舵先

昨晚装了个G2用鼠标试了,副翼实在太灵敏,老是横滚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直接用副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