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子高手!!

楼主(2005-02-23):
郁闷啊!!!!!
今天又烧东西了
我在给我的飞碟充电器电池的时候把电池正负接反了,只闻到一股焦臭……
经过我灵敏的嗅觉检查,发现是一个三级管烧了上面写了

78L05

小弟是电子盲,请高手指点一下这是什么管?万用表二级管档检查的时候发现两两脚相测都有数字显示,有0,有600多的,小弟也不太懂,只是隐隐记得高中好像学过npn还是pnp什么的,反正请高手帮忙指点指点,先在这多谢啊!!

网友:
是5V稳压电源烧了呢,换掉吧。

~~~~~~~~~~~~~~~~~~~~~~~~~~~~~~~~~~~~~~~~~~~~~~~~~~~~~~~~~~~~~~~~~~~~~~~~~~~~~~~~~~~~~
TCL6-10C聚合物锂电专卖。适合各种电动飞机,新年有更优惠的价格,欢迎购买!QQ:158955084

联系电话0710-3181306,13972273990,成松廷

[ Last edited by cst on 2005-2-23 at 19:13 ]

网友:
三端稳压管坏了,找一个一样封装的7805换上吧

网友:
我今天电调上的7805也坏了,找不到那么小的,只找到个大的可以吗?

网友:
便宜的很。
一样的。。
不过贴片的散热片是1极。中间的腿剪短了。是吧?

楼主:
好多高手啊!!
多谢各位,原来是稳压的,可是为什么有3个脚,是不是我买个7805回来按原来的稳压管平面面对的方向安进去就行
还是象三级管那样型号不同每个脚的位置也不同??

网友:
有字的一面对着你,从左到右,依次是:1脚输入 2脚接地,3脚是输出,  7800系列都是这样的顺序

网友:
78L05 是小电流的稳压IC,输出5V 100mA    最便宜0.25元
7805  是大电流的稳压IC,输出5V 1000mA   最便宜0.8元

见图:

[ Last edited by 江津崽 on 2005-3-1 at 19:17 ]

网友:
江津崽  在 2005-3-1 07:14 PM 发表:

78L05 是小电流的稳压IC,输出5V 100mA    最便宜0.25元
7805  是大电流的稳压IC,输出5V 1000mA   最便宜0.8元

见图:

[ Last edited by 江津 ...

真是便宜啊。我买大的要2元,小的1元。

~~~~~~~~~~~~~~~~~~~~~~~~~~~~~~~~~~~~~~~~~~~~~~~~~~~~~~~~~~~~~~~~~~~~~~~~~~~~~~~~~~~~~
TCL6-10C聚合物锂电专卖。适合各种电动飞机,新年有更优惠的价格,欢迎购买!QQ:158955084

联系电话0710-3181306,13972273990,成松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