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

楼主(2005-02-23):
前两天拆了一光驱,经过这两天的研究,发现用的是5V工作电压,无刷
电机
转速由3
到15V变化,3V最慢,15V最快,最高16V,电流最大值1.3A。用在尾机上还是蛮好的,不知大家感不感兴趣。
[ Last edited by 门外汉 on 2005-2-23 at 21:04 ]

网友A:
发个图呀?

楼主:
图过两天发上来(数码相机朋友借去了),集成电路工作电压是5V,电机工作电压是3至15V,转速随电压变化而变化,最大电流1300MA,用作尾机不知行不行啊?尾机转速是不是受电压控制的啊?

网友B:
是不是连无刷电机的驱动电路一起锯下来了,这样的话,直接接到尾电机原来的线上就行了,但要注意正负极并且要并联一个10UF的小电容.

网友B:
直接接上就行了,再并联一只10UF左右的电容就行了.

楼主:
并联一只10UF左右的电容可以理解,只是直接接上...,可驱动模块要求5V电压,不管它?不会烧吧,烧了可就坠机了。
[ Last edited by 门外汉 on 2005-2-24 at 11:47 ]

网友C:
去买个7805 可一块一只的哪种国半出品的大号的.就行了.

楼主:
不用上图了,集成电路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