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我一下,如何校准

楼主(2005-02-24):
我的G2已经安装好了,但是启动时总是提示我没有插入控制器,同时无法校准控制器,波动控制器拉杆时没有反映,电池很热,耗电很快,并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请问如何解决。我用的是FUTABA T4YF.

网友:
你要装驱动的;你可以把发射机的晶体拔了就不会发热了,用的时间也会长的。

楼主:
驱动程序安装了,仍无法校准。
另外,驱动程序是哪一个,是FUTABA T4YF,还是G2的驱动。

网友:
wazsj  在 2005-2-24 03:00 PM 发表:

驱动程序安装了,仍无法校准。
另外,驱动程序是哪一个,是FUTABA T4YF,还是G2的驱动。

G2狗的驱动

楼主:
G2狗的驱动在什么地方啊?是不是那个realf啊?如果是的话,我已经添加了,在系统硬件里也能看见啊。

网友:
去看看我的并口线怎么做的

网友:
插头短路了! 换插头!

网友:
荒野村夫  在 2005-3-1 01:27 PM 发表:

插头短路了! 换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