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没有教练线,怎么用鼠标模拟玩G2呢?

楼主(2005-02-24):
装上了G2,可是总是提提醒我没有找到摇杆,有办法虚拟一个吗?

网友A:
鼠标玩?没看到有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可以用鼠标模拟两个通道,用键盘控制油门通道,可是老是跳出没有摇杆的提示。

网友A:
哦你控器安装好了吗?
没控器用键盘模拟的话你看一下g2里的设置
我记得我一开始没连接控器的时候 也老是出现notice提示!

楼主:
控器?是说遥控器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A:
嗯就是遥控器 它不停跳出来的对话框不就是未接遥控器吗?

楼主:
但是我没有能接的遥控器啊,我就想用鼠标键盘体验一下。

网友A:
键盘模拟肯定是可以的
你装了ppjoy试试看,直接键盘必定会跳出此对话框
ppjoy功能就是把键盘模拟成遥控器,这是个通用的办法拉

楼主:
ppjoy在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