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炭纤维旋翼头~

楼主(2005-02-24):
前一阵自制的电直自由落体,旋翼头不是摔坏了吗,想想还是不买了,买的塑料旋翼头都摔坏了一堆。干脆自制一个!

老规矩,电脑设计先!
出于牢固性和制作容易,旋翼头只有希拉效应一种,贝尔效应没加入。原来的希拉效应旋翼头飞的也还不错,所以就这么做了。

3d软件抓屏的

先用小机床车出铝合金横轴架。

然后照图纸用铣床铣成这个样子
用8mm厚的铝合金板铣出轴套、手工攻丝。旁边的横轴架做好了,已经装上了轴承。

把这几个零件先装起来看看,蛮爽的。横轴轴承和轴套接触的地方我放了一片橡胶,当作减震橡胶。用于消除大桨震动。

再来,按照图纸切割了一片炭纤维板,是先用打印机把图纸打印下来,然后用双面胶贴在炭纤维板上,再锯啊、锉啊。。。。。弄了一身黑末

把这些做好的东西都装起来吧!

换个角度看看

还成~

这点东西弄了半宿,还差两个平衡仪控制臂,今天先歇了,明日继续!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2-24 at 11:10 ]

楼主:
哈哈 盗版被识破了
我估计这种平衡翼和旋翼头一体的结构灵敏度应该不错吧
77777你觉得呢

网友:
我原来也做了个这个,但铝容易划丝.

[ Last edited by 7777777 on 2005-2-24 at 12:29 ]

网友:
对,这结构又简单又好,飞起来特好.我原来是用的JABO头子改的.

网友:
我做的这个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自动脱落,但你这要是带油门炸机就惨咯.:)))

楼主:
空中霸王  在 2005-2-24 12:01 PM 发表:

警告:碳纤吸入会严重影响肺部,要用水弄湿再切以免粉末被吹起

完了 我已经吸入很多了吐痰都是黑的

楼主:
7777777  在 2005-2-24 12:26 PM 发表:

我原来也做了个这个,但铝容易划丝.

不会滑丝的,因为这个螺丝是当轴用,丝扣方向基本不受力,而且轴承卡在轴套里,比较可靠的。

还有你改的那个有点问题啊,平衡翼控制连杆和主轴之间没有限位装置,转起来的时候会有相位差啊。

网友:
有的,你仔细看看,PICCOLO专用限位装置.最后一张能看清楚.还有丝扣方向基本不受力是的,但是那是正常飞行,一炸机有时候就脱落了,到最后就滑了.至少我原来PICCOLO自己做的现在是这样了.

网友:
青年和777777看看这个结构怎么样。简单实用。(转贴)

楼主:
楼上的飞机是你自己做的??!!太佩服了!很有中式风味。飞起来如何?上个录像吧

楼主:
7777777  在 2005-2-24 01:12 PM 发表:

有的,你仔细看看,PICCOLO专用限位装置.最后一张能看清楚.还有丝扣方向基本不受力是的,但是那是正常飞行,一炸机有时候就脱落了,到最后就滑了.至少我原来PICCOLO自己做的现在是这样了.

哦 明白了

我这个应该不会滑丝 你看那个轴承外面包着一个套呢,轴承整个卧在槽里,挺结实的 最多是螺丝断掉。不过上边结实了主轴就悬了。。。。。。。。。。。。。

网友:
很久前看过,好象是老外做的,这结构是仿早期MS的,只是拉平衡翼的简化成一个了.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2-24 02:08 PM 发表:

楼上的飞机是你自己做的??!!太佩服了!很有中式风味。飞起来如何?上个录像吧

不是的,还没有那个手艺。看起来结构很简单。这个是从网上下的。

网友:
77777777你的piccolo pro怎么不飞变距的,飞fix pitch的呀?

网友:
我也想啊,可以买不到配件啊,原来的头子坏了:(((

楼主:
继续继续!
前边做的零件装上飞了一下,有问题主要是十字盘总是和大桨有相位差,打升降舵的时候副翼有干扰,打副翼也是。而且飞的时候总点头。
不得不重新设计制作零件

新做的轴承花篮架,连车带铣。。。。这次轴承稳稳的卡在花篮架里,虚位没啦!

换个角度看看,炭纤维板用四个螺丝固定在这上边。

平衡翼控制臂也重新做了,这张图片是所有零件都装好的样子。可以看到主轴上的十字盘相位锁定装置,用一个球头扣连接到平衡翼拉杆上的球头上,整个摇臂根部用穿在主轴上的销钉连接,可以随着平衡翼连杆。上下转动。这样以来,十字盘相位和旋翼就完全同步啦

看看整机~~全炭纤维、铝合金啊
经过调试,试飞成功!!操作感觉良好,悬停稳定。这个旋翼头调节双桨特别方便,因为花篮架中的轴承稍微凸出来一点,把最上边的炭纤维板顶起来了一点,调节双桨的时候直接调节炭纤维板上的四个螺丝的相对松紧即可!
搞了好几天终于搞定能飞了挺累,不过也挺有乐趣

楼主:
目前为止 除了电子设备以外的所有零件几乎都是自制的了,真正的纯手工自制电直~~~~

网友A:
都是高高手阿!

网友B:
结构有点象我发的那个图。

网友C:
hyx6688
在 2005-2-27 08:28 PM 发表:
结构有点象我发的那个图。
结构相差很多吧不过原理是一样的倒是。
刚才又稍微调整了一下,炭纤大桨的桨尖加了一点配重,把几个舵机的连接部分改成球头连接了(用飞霸的球头和球头扣)进一步消除虚位,然后把双桨和震动调到极小。爽爽的飞了一把,稳啊稳啊几乎可以悬在一点不动20几秒,而且打舵反映也比以前的佳宝头子灵敏。看来屁屁龙的结构还真挺不错。调的这么爽,真舍不得摔了。
我也买了一台450x v2估计快到了,但是我一直觉得3d这种东西实在遥远,在模拟器上练练也就罢了。买450是因为自制的电直因为小,抗风不好。目前我觉得大家需要的还是一台结构坚固、飞行稳定可以放心飞 放心摔,没有烦人的尾电机问题,超强的材料和结构。用于平时的练习、休闲。短时间内飞好3d需要极高的灵性和天分,可是这种武林高手实在是万中无一啊~(我就是这种人~啪!很显然 你不是~)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2-28 at 07:55 ]

网友:
大浆上紧,能上多紧上多紧点头可解决!!!是的啊,这结构绝对是经典,又简单又好,飞起来稳定型一留,真的是自己可以悬很久。所以我都不舍得再改什么变具了,而且这结构简单炸机损坏机会很小的,哈哈。
[ Last edited by 7777777 on 2005-2-28 at 0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