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240陀螺仪的问题....先谢谢大家!

楼主(2005-02-24):
不知道上面的AVCS/DIR和REV/NOR 的切换开关是 什么意思?希望大家帮忙解释一下.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AVC是切换锁头和非锁头模式
REV/NOR是舵机正反转开关

网友:
垃圾陀螺仪!买要6百,不带高速舵机,自己配个9203还不如买个401还带个9254舵机。

网友:
9203是gy401专用高速舵机。

楼主:
401配的是9253呀! 怎么是9203呀??

网友:
9203也不错  0.11秒的

网友:
泉水  在 2005-2-24 09:46 PM 发表:

9203也不错  0.11秒的

嘻嘻楼上很多嘿嘿~~~~~~~~~~~泉水
偶的看法是买240配个3003=很垃圾,要配个高速舵机像9203之类,240=600 高速舵机=500,不用我算拉吧,这个价钱还不如买个401套装

网友:
其实根据帮人调机的实际经验 GY240+S3003=让人想不到的出色锁定   尽管在相当大的测风情况下 尾巴依然不会有偏移(当然 前提要调整好) 这点是绝对出乎我的意料的(飞前也认为240性价比低 是垃圾) 所以现在投GY240赞成一票    唯有GY240价格高实在是个缺陷 与楼上同仁观点相同 不过如果可以超底价拿到240的话 相信它肯定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好象GY240的宣传广告 使用说明 等就没有强烈推荐高速舵机的使用 所以与0.22秒舵机一起配套时对尾巴的控制的出色表现说明它是一颗非常好的简易陀螺

与天子配套 爽飞 横杆用来替代训练架 当然了 是机主用的

与我的教练在一起

各方前辈 济南飞行交流

[ Last edited by 泉水 on 2005-2-25 at 12:05 ]

网友:
240与401的驻留软体几乎一样,硬体也几乎一样。240+3003很好用,我试过。
401以是很好用啦。

网友:
我严重同意九楼的说法,我用240配3003飞的也十分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