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有450的朋友都遇到过这个问题,你呢?

楼主(2005-02-24):
问了近十个飞450的朋友,有4个都有以下情况:在同一次飞行中出现1-数次的空中断电,断电时间不大于0.5秒,请问你有吗?不知有什么原因可以引起!!!???电机,电调为亚托原装,接收机各人有各人不同,陀机基本都是GWS的

[ Last edited by applewong on 2005-2-24 at 15:49 ]

网友:
applewong  在 2005-2-24 15:48 发表:

问了近十个飞450的朋友,有4个都有以下情况:在同一次飞行中出现1-数次的空中断电,断电时间不大于0.5秒,请问你有吗?不知有什么原因可以引起!!!???电机,电调为亚托原装,接收机各人有各人不同,陀机基本 ...

將電調及電池的接頭改成金插問題就解決了
這是一般20A的白色/紅色接頭接觸不良所造成的
因這個情況之前我也遇到過,不管是電直或是固定翼飛機都一樣,換成金插後就再也沒發生過斷電的情況了

网友:
如果设备全换肯定就没问题了

网友:
有的电调的保护功能也会有这种现象,当电压低于额定电压,会断电1.5秒。

楼主: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2-24 03:57 PM 发表:

將電調及電池的接頭改成金插問題就解決了
這是一般20A的白色/紅色接頭接觸不良所造成的
因這個情況之前我也遇到過,不管是電直或是固定翼飛機都一樣,換成金插後就再也沒發生過斷電的情況了

我电机电调用的是亚托原装金属接头,电调电池用的是国外最常用的T字头啊!!!

网友:
applewong  在 2005-2-24 16:28 发表:

我电机电调用的是亚托原装金属接头,电调电池用的是国外最常用的T字头啊!!!

請問版大所用的接收和發射為何?

网友:
我到没有这种情况,我全改用的3.5MM的金插头。

楼主: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2-24 04:49 PM 发表:

請問版大所用的接收和發射為何?

JR-378,GWS-R6N2,GY240

网友:
applewong  在 2005-2-24 17:42 发表:

JR-378,GWS-R6N2,GY240

JR發射器搭GWS-R6N2或GWS八動接收不抖就奇怪了,您的問題跟台灣很多的模友一樣,接收換掉保證您可以飛的輕鬆又愉快

楼主: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2-24 06:30 PM 发表:

JR發射器搭GWS-R6N2或GWS八動接收不抖就奇怪了,您的問題跟台灣很多的模友一樣,接收換掉保證您可以飛的輕鬆又愉快

谢谢,但假设你的看法正确,那其他几个用飞GWS搭配JR的设备问题又出在哪里呢?

网友:
總之!JR的發射器搭配GWS的接收,表面上看起來能用,但實際上是很不穩定的,什麼時要抖要斷電您根本不知道,我健診及幫模友調機至少上百台,剛開始不知道,也以為是其他組件的問題,測試中也被槳打了不知道有多少次,到最後才發現是GWS的接收的問題,有時候在調機的過程中,人一靠過去他就自轉,飛行測試時他也不定時的抖及斷電,換上原廠或是亞拓的接收(72頻率除外)後就沒事了,從此幫模友們調機時,只要看到JR的發射器搭配GWS的接收,我會先要求模友先把接收換掉,否則我不調,因為被打怕了

网友:
我用FF9和GWS微型接收器凤凰电调,也多次断电,一直怀疑是电变问题。难道真的接收器问题啊

网友:
cityknight  在 2005-2-25 12:26 发表:

我用FF9和GWS微型接收器凤凰电调,也多次断电,一直怀疑是电变问题。难道真的接收器问题啊

FF9的原廠接收蠻大一個的,對於小電直來說組裝是很不方便,建議換亞拓六動接收,應該就可以解決您的問題
以上提供給您參考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引起的!检查一下各个接头吧.电调的保护功能我没遇到过断电的情况,只回不离地,动力下降!

楼主: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2-25 08:45 AM 发表:

總之!JR的發射器搭配GWS的接收,表面上看起來能用,但實際上是很不穩定的,什麼時要抖要斷電您根本不知道,我健診及幫模友調機至少上百台,剛開始不知道,也以為是其他組件的問題,測試中也被槳打了不知道有多少次,到最後 ...

这点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