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飞机的翼肋怎么切比较好

楼主(2005-02-24):
自己做飞机,切翼肋好费劲啊!谁有高招?
自己做机机专业工具好难求啊!

网友:
我也在 寻找一个 比较好的方法阿~!~!
用壁纸刀 拉 好费劲~!~!

网友:
激光切割好

楼主:
设备好贵啊!4万多啊!!!

网友:
自己做,线锯机比较实惠 300-600元

网友:
pinguo  在 2005-2-25 08:08 发表:

自己做,线锯机比较实惠 300-600元

怎么做?请赐教。

网友: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只需要一把刀:
1、先用1MM厚的层板做两个模板
2、用该模板在材料上画好大小
3、按画的下小下料,不用太精确,随便大概切下来就好了
4、然后将他们串起来,模板放在两边
5、将其夹在台钳上,然后削好,打磨即可

这样做出来的非常好用,你可以试试

网友:
水箱  在 2005-2-25 09:41 AM 发表:

怎么做?请赐教。

做好样板用线锯机锯啊,,就像财神说的那样

网友:
用剪刀剪

网友:
有种线锯条
哪里有卖?

网友:
锯不容易控制的,尤其是梯形翼的时候。
还是成都小财神说的那样吧,传统的做法。
不过壁纸刀不适合干这个,应该用斜口刀,可以用数厘米宽的机用钢锯条磨成的,可切可削可刻。

网友:
推荐一个本人正在使用的方法,绝对的经济实惠,小弟是做大飞机的,所以翼肋均采用的2层复合板.手工高精度切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现在在稍大的城市(地级市以上)都有各种灯箱,铜字加工的地方,有些就配有大型的线切割机床(主要是切割有机玻璃,用在大型有机玻璃字牌等方面.但切层板依然十分有效.AND这些设备可以直接识别几乎所有主流软件设计出来的格式文件.精度我可以说完全达到你的要求没问题并且很便宜

[ Last edited by sien-power on 2005-3-16 at 16:08 ]

网友(2005-10-13):
用美术社的雕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