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亚托离地后向右倾斜

楼主(2005-02-24):
我的亚托离地后整个机身向右倾斜,是不是倾斜盘不够水平所致。
我觉得亚托离地时并不是很稳定,但我在G2中飞各种直升机的水平都还可以,应该不是不熟练的问题。上次飞亚托因为离地后立刻向右倾斜,还没来得及打舵就栽了,损失不小。请问各位,你们起飞时是慢慢离地还是将油门稍微加大一些迅速离地呢?(以使直升机迅速达到安全一些的高度,以便有足够时间调整方向)

网友:
zj2001  在 2005-2-24 17:56 发表:

我的亚托离地后整个机身向右倾斜,是不是倾斜盘不够水平所致。
我觉得亚托离地时并不是很稳定,但我在G2中飞各种直升机的水平都还可以,应该不是不熟练的问题。上次飞亚托因为离地后立刻向右倾斜,还没来得及打舵 ...

一般向右微微倾斜是正常的,因慣性的關係,離地前需用手修正讓其直升,離地約一公尺就好了,這時您會發現直昇機停懸時也是向右斜一點,但如果離地前倾斜角度過大,需用微調鍵向左微調修正既可
G2中的飛機都是在完全正常/良好狀態,練練手感/方向感跟動作是不錯,但跟實際的飛機是有誤差的,因為您的飛機跟G2裡面的一定有誤差,所以還是要靠您的手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