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下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05-02-25):
接收机上面有4个插孔!!

上面分别写着CH1  CH2  CH3  BAT

想问一下大家这4个分别哪个差转向陀机?哪个是油门陀机?哪个是电调?哪个是电源!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陀机是用哪的电吖?接受机的?还是另外接电源吖?

我是新手!!请各位大侠不要仍石头喔..谢谢各位!!

网友:
BAT 接电池,CH1接转向舵机,CH2接油门或电调,一般电调有电源可以不接电池。你装上舵机试一试就知道了。玩油的要接电池啊!

楼主:
一般电调有电源可以不接电池。

????????????

这句什么意思吖?是不是玩点车或者电船接收机就不用接电源?

网友:
用电变的车的话,电变会通过自身与接受机相连的排线向接受机和转向舵机提供电源,就像接受机上接了电池一样,用电变的时候再外接电池小心烧东西。

楼主:
明白啦..

謝謝大傢吖!!

网友:
yzyatgz  在 2005-2-25 07:34 PM 发表:

一般电调有电源可以不接电池。

????????????

这句什么意思吖?是不是玩点车或者电船接收机就不用接电源?

我也是新手,很多东西都不太懂,但这个我知道,我的理解就是一般的电调能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再给舵机供电,所以不用外接电源(BAT接口)。

BAT接口是玩油动时用的,因为油动的不需要电调,

我该没理解错吧!呵呵

网友:
test1001  在 2005-2-26 12:05 PM 发表:

我也是新手,很多东西都不太懂,但这个我知道,我的理解就是一般的电调能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再给舵机供电,所以不用外接电源(BAT接口)。

BAT接口是玩油动时用的,因为油动的不需要电调,

我该没理解错吧 ...

接收机必需有BEC功能才能通过电变供电,用电变的时候也可以用接收电,目的是为了保证接收机和舵机的电源供应稳定,不会与电机抢电。油动因为没有电源供应所以要用接收电

楼主:
SRT  在 2005-2-26 02:18 PM 发表:

接收机必需有BEC功能才能通过电变供电,用电变的时候也可以用接收电,目的是为了保证接收机和舵机的电源供应稳定,不会与电机抢电。油动因为没有电源供应所以要用接收电

那按妳這樣說,是不是用電變的時候接收機也應該接上電源?

這樣比較好?!

网友:
yzyatgz  在 2005-2-27 09:35 AM 发表:

那按妳這樣說,是不是用電變的時候接收機也應該接上電源?

這樣比較好?!

可以接也可以不接,只不过在比赛的时候用接收电能更好的保正行驶时候和舵机稳定工作

楼主:
明白了!!THX!!!

网友:
电调如果带BEC的话,接收机可不接电池,高级电调的BEC是可以选择通,断的,看具体情况自己选吧,使用BEC在没有接受电池的情况下,低电压时电调会优先给接收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