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用4VF玩的问题!

楼主(2005-02-25):
以前用受柄玩,很容易做钟摆的动作,比较难做刷锅,现在用了4VF,发现刷锅非常容易做,但钟摆很难做,动力明显不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另外,我的4VF油门的行程(可动范围)比其他短一点,我见过的其他
遥控器
都不会有这个问题,是不是我的4VF有问题啊?

网友A:
校准很重要!

网友B:
编辑飞机,换马力大的引擎。

网友C:
可以把4vf的微调到顶,这样就可以到100%了

楼主:
TO GYRO:很奇怪,拆开机器,比较了两个摇柄,没发现什么异常,但右边的机械行程就是短一点,不知道会不会是电位器限制了行程?反正在G2中可以调较,短一点现在也将就用了!

网友C:
晕~不用拆吧,我的是直接用微调就可以了

楼主:
微调怎么会是跳行程的呢?我见过的遥控器,从来没见过微调可以改变行程的!

网友C:
我倒~
大哥,你打开校准窗口,看看你的油门能到+- 100%吗?不到的话,动动微调,看看100%到了吧

网友D:
再校准一次?

楼主:
从校准窗口从来都是可以都100%,可能大家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遥杆的机械行程,比如左边最大能有60度的活动范围,而右边只有40度

网友C:
那是电位器装歪了吧

网友E(2005-08-12):
我刚买的4VF也是这样的

网友F:
是因为油门通道的摇杆装了个限位器,把它拆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