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我的也是jr的设备,能否推荐一款微接收机给我,谢谢

楼主(2005-02-25):
既然gws的不能用,那能否推荐一款适合3810的微接受机呢?我的是72。790的

网友:
飞高的效果也不错,国内比较容易买到

[ Last edited by dmagic1 on 2005-2-25 at 10:31 ]

网友:
jr3810r900  在 2005-2-25 10:23 发表:

既然gws的不能用,那能否推荐一款适合3810的微接受机呢?我的是72。790的

如果經濟上允許,建議用原廠的,ppm的就用R700或JETI六動,SPCM就用R770S

网友:
我用的是飞高的六通的,效果不错

网友:
还是R770S好

楼主:
dmagic1  在 2005-2-25 10:30 AM 发表:

飞高的效果也不错,国内比较容易买到

那您说的这个重多少,和gws的r6d比呢,还有用这个可以和gws的9克舵级配合吧,有问题吗,接受或舵级,谢谢版主及各位朋友

楼主: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2-25 10:37 AM 发表:

如果經濟上允許,建議用原廠的,ppm的就用R700或JETI六動,SPCM就用R770S

您说的这个,和gws的r6d比重量如何,配gws的舵级可以吗,谢谢版主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GWS的?

网友:
因为不是原厂!!

网友:
jr3810r900  在 2005-2-25 11:52 发表:

您说的这个,和gws的r6d比重量如何,配gws的舵级可以吗,谢谢版主

舵機是不分廠牌都能使用,只是小電直的舵機就需選擇速度快/迴舵中立點準,gws的舵级用在固定翼的飛機上絕對好用,但在小電直上因迴舵中立點就差了點,所以操控起來手會很忙,對初學者來說會事倍功半

网友:
用FEIGAO吧,效果不错的,内置拨动开关,适用FUTABA和J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