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怎么添置设备比较好?华迈3通的音频从哪里引出?

楼主(2005-02-25):
现在手上有华迈的三通遥控设备,两舵机

华迈没有连接电脑的功能,没法用G2练习。

我现在有点郁闷着……

就买二手4VF发射机?纯粹用它练G2似乎不合算。

整套买还是有点肉痛。

[ Last edited by 傻乎乎的猫 on 2005-2-26 at 22:42 ]

网友:
如果没票子,,比其他方式,最省米的方法是将发射机加个G2接口就可以了。

楼主:
可是怎么加呢?没有找到改装这台发射机的资料。

网友:
上内部图看看,正反都要,近照。

楼主:
我回家拍上来

楼主:
我的遥控器内部

网友:
你当初就该直接上4VF!

楼主:
当初当初,天下没有后悔药卖啊……

网友:
用NE5044的编码IC!很好改啊!,它的11脚就是PPM输出

改则如图,为隔离,输出线没有直接接NE5044的11脚,而接在反相器之后,接线要短和屏蔽。

最好利用空余的非门再隔离(那件6非门IC只用了一个,其余都空着留给你用,哈哈!注意输入端都给接地了,要划开,例如将3脚与周围地的连线划断,然后2、3脚连起来,4脚接1K隔离电阻到3.5插座)。

[ Last edited by sgyyj on 2005-2-28 at 18:11 ]

楼主:
看不到图了  郁闷

网友:
只升级个t4vf发射+g2就可以了,还便宜
你这个就可以飞很多电动的了,大不了+混控
等有需要了直接上好设备

网友:
这样看到吗?

[ Last edited by sgyyj on 2005-3-1 at 10:55 ]

楼主:
sgyyj  在 2005-3-1 10:52 发表:

这样看到吗?

还是没有……

请问隔离起什么作用的?直接引出有什么问题吗?

另外,我是直接接到声卡。

[ Last edited by 傻乎乎的猫 on 2005-3-1 at 11:03 ]

楼主:
晕~又看到了……刚才怎么也看不到……

网友:
直接接到声卡的话要用电阻衰减信号,不然声卡输入过高失真,没用过声卡输入的,效果不清楚。

楼主:
昨晚我是接这张图的上面那点取的信号,今天回去按照你的接法试试,不过对于你说的还不是太明白。

[ Last edited by 傻乎乎的猫 on 2005-3-1 at 16:44 ]

网友:
为什么非要用这么麻烦的方法呢?我就用振华的938改了一套模拟器,买个15针的插口,引8根线出来(具体的是哪8根我现在记不清楚了,要资料请留言,因为我改好的的遥控器接给朋友了),分别2根为一组一共4组,接在遥控器的电位器上就可以用了啥,感觉效果还不错!

楼主:
hotbob  在 2005-3-1 21:06 发表:

为什么非要用这么麻烦的方法呢?我就用振华的938改了一套模拟器,买个15针的插口,引8根线出来(具体的是哪8根我现在记不清楚了,要资料请留言,因为我改好的的遥控器接给朋友了),分别2根为一组一共4组,接在遥 ...

做起来不是更麻烦吗?音频输出只要接两根线啊。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1 16:35 发表:

昨晚我是接这张图的上面那点取的信号,今天回去按照你的接法试试,不过对于你说的还不是太明白。

[ Last edited by 傻乎乎的猫 on  ...

上面那红点是电源(六反相集成电路的14脚),没有PPM输出的

应该接下面的,如果引出线处理得好,随便接那一个都可以的,引出线的另外一条接发射机“地”线,就是六反相集成电路的7脚,看图吧!

楼主:
sgyyj  在 2005-3-2 18:16 发表:

上面那红点是电源(六反相集成电路的14脚),没有PPM输出的

应该接下面的,如果引出线处理得好,随便接那一个都可以的,引出线的另外一条接发射机“地”线,就是六反相集成电路的7脚,看图吧!

可是我按图接2脚和7脚,得到的波形却是这样的

接14脚和公共地,倒是能得到方波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是接触不良……实际波形如下

网友A:
所以结果也是一样,中点偏,而油门乱跳,动其中一个轴的时候油门会静止。

网友B:
VR1标注左边的圆形测试焊盘就是编码NE5044的PPM输出测试点,跟跟线就知道了;
如果接“14脚和公共地,倒是能得到方波”,除非5.1V电源滤波不好,不然我倒非常迷惑?

网友A:
不管是电源端还是你给出的脚,都有方波输出。
可能真的是电源滤波不好呢……

网友A:
东西还没有买到,索性再做做试验。
我按照sgyyj版的说法,划开3,短接2-3,从4引出信号并串入1k电阻。
这次的波形,底部变得非常平滑,没有什么波浪形,顶部则成了斜坡状并如台阶样降低,非常不解。
不过这次依稀看到油门通道也有点反应,而不是和别的通道联动了。

网友B:
你用的是PC声卡示波器吧?因为接出的信号没有隔离,有直流成分,而且周期有20ms,好象量起来会有这现象。
如果发射机没问题,用真正的示波器量应该是方波。所以你只要考虑信号大小,需要的话也可以用个电容隔直。
你没有G2狗吧?想用音频接口玩G2 ?
[ Last edited by sgyyj on 2005-3-4 at 22:35 ]

网友A:
是呀,没有G2狗的。
电容要多大容量呢?应该用无极性的吗?

网友A:
原来直接从1脚取信号的,是前面那个波形,怎么从4脚出来就成这个样子了呢。

网友B:
我没有用过音频接口的,也许接口对信号有要求,所以你应该看看接口的说明,例如是要求正脉冲还是负脉冲信号?信号幅度?是否需要加电容平滑脉冲边缘?

网友B:
今天用我的4VF,音频线line端输入,PC示波器通道增益最小,衰减30db,PC测量波形是这样:
[ Last edited by sgyyj on 2005-3-5 at 15:21 ]

网友A:
这个波形其实和我的类似,不过台阶不明显。
串电容不行的,只剩下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尖锋了。
[ Last edited by 傻乎乎的猫 on 2005-3-5 at 16: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