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5-02-25):
用带锁尾的陀螺仪,是不是要关闭摇控上的混控功能?先谢谢了!!

网友:
Hyun  在 2005-2-25 01:14 PM 发表:

用带锁尾的陀螺仪,是不是要关闭摇控上的混控功能?先谢谢了!!

肯定要,还要在不是锁尾状态下把尾机械中位调准(悬停时PICH杆量是中位,尾巴不会向左或者右:(切记微调不能动和修整状态为中位),这时才转入锁尾状态,调整要细心

网友:
大校还用二级士官教吗?

网友:
空军一号  在 2005-2-25 07:33 PM 发表:

大校还用二级士官教吗?

嘻嘻!

网友:
空军一号  在 2005-2-25 07:33 PM 发表:

大校还用二级士官教吗?

网友:
孔子曰:3人行必有我师蔫 哈哈哈

网友:
应关掉上下跟轴混控也就是尾舵与油门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