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电直能改装吗?

楼主(2005-02-25):
给我女儿玩儿的玩具电直,两通道的,结构简单.大侠们看有没有改装的可能?谢谢!

网友:
要改的钱,和从新买一个的钱差不多

网友(2005-04-25):
无可能吧

网友(2005-05-31):
看大齿轮的样子好像是可以改成轴传动的

网友(2006-03-21):
这要改,要没太方便的条件,保你比新买一架花钱还多.

网友(2006-05-01):
还是买一台新的吧!400多一架!

网友:
难度太大,光机架减重就够你忙的。不如把可用的零件下下来重新设计制作一个!

网友(2006-06-17):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主意,可以说一下,010-84936493,吴

?为什么不能在这里说?

网友:
和偶的一样

我的是在北京大中买的,Y185,贵吗?

网友:
在靠近尾部的地方加个电机,用来调整机尾角度,实现向前向后飞行? 好象这类玩具都已经可以控制高度和左右转吧

网友(2006-07-24):
扔了吧!这样的东东只能扔了

网友:
难上加难啊!!!!!!

网友(2006-10-14):
难上加难!难上加难!

网友:
额```` 还是算了吧 干脆买架新的 别浪费心思在这上面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等于将法拉利的引擎安装到QQ上--白费功夫.

网友:
换发射器接收器,装电调陀螺。。。。和买新的差不多。
我最早也买了一个,后来还是买雷鸟了

网友(2006-11-14):
回复 网友B:

当然贵呢!125就有呢!115都有

网友:
可以改,如果不计金钱时间和效果的话。

绝对是吃力不讨好的活。

网友C:
可以!我现在玩4#机,我一接触的时候就是这种玩具飞机,
我今天改了一下!可以一直向前飞,用尾桨来改方向
4#机不会飞啊!买回来还在盒子里!飞了两次炸了,去买了配件!之后就放在盒子里
玩玩具啊!绝不会炸机,空间够大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现在玩4#机,我一接触的时候就是这种玩具飞机,
我今天改了一下!可以一直向前飞,用尾桨来改方向
4#机不会飞啊!买回来还在盒子里!飞了两次炸了,去买了配件!之后就放在盒子里
玩玩具啊!绝不会炸机,空间够 ...

老兄能不能详细的说说如何改成一直向前飞?

网友:
我感觉玩具机不能悬停无所谓,但如果能向机头方向前进就好了,这样用另一个通道控制尾浆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方向了,至少不会一点微风就把飞机吹跑了。

网友:
绝对可以!只要不是大风的话!不知道怎样上图啊!
自已的空间又被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上传了图片了!你去看一下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0412&page=1&extra=page%3D1#pid1749433

网友:
改無刷, 鋰電, cnc 金屬頭球, 木槳,  控改 6通 ccpm, 包好飛

网友:
这2通机的器我也有个无聊找出来晃,4通的一边停着先,才100元一台的二通机没必要改装,改外形让它象真的摆设模型倒是不错,我也考虑中,因为我也是搞静态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