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不用无刷电机用什么型号的有刷电机替代呢

楼主(2005-02-25):
无刷电机还需用B28的,电机加电调近一千元呢.能用380电机吗,有没有模友试过.

网友:
zxh760120  在 2005-2-25 15:41 发表:

无刷电机还需用B28的,电机加电调近一千元呢.能用380电机吗,有没有模友试过.

有刷電機效率較差且干擾源較大,建議您還是要用無刷,而且現在450X都已經附無刷馬達了

网友:
我准备用BlueArrow BA-BR2040A碳纤维无刷马达,3200RPM的,鸟哥认为怎么样?

KV 3200 / 5400 RPM
内阻 0.05ohm
电感系数 0.2mH
空载电流 0.4 / 0.6A
轴径 2.0mm / 0.08in
尺寸 Φ20mm×40mm
重量 57g / 2.01oz

网友:
轴径 2.0mm 比较难找配套的齿轮吧?

网友:
korg  在 2005-2-25 17:06 发表:

我准备用BlueArrow BA-BR2040A碳纤维无刷马达,3200RPM的,鸟哥认为怎么样?

KV 3200 / 5400 RPM
内阻 0.05ohm
电感系数 0.2mH
空载电流 0.4 / 0.6A
轴径 2.0mm / 0.08in
尺寸 Φ20mm× ...

這顆馬達我沒用過,不過看來還不錯,但軸徑真的要考慮一下,因為馬達轴径 2.0mm主齒可能不好找喔!

[ Last edited by 藍色機械鳥 on 2005-2-25 at 18:07 ]

网友:
zxh760120  在 2005-2-25 03:41 PM 发表:

无刷电机还需用B28的,电机加电调近一千元呢.能用380电机吗,有没有模友试过.

一千的飞机都买了,还省那300的电机!我个人认为要不就不飞,要飞就不要难为自己!

网友: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2-25 04:44 PM 发表:

有刷電機效率較差且干擾源較大,建議您還是要用無刷,而且現在450X都已經附無刷馬達了

现在450X的包装都自带无刷马达了??价钱是不是1100左右呀?

网友:
korg  在 2005-2-25 05:06 PM 发表:

我准备用BlueArrow BA-BR2040A碳纤维无刷马达,3200RPM的,鸟哥认为怎么样?

KV 3200 / 5400 RPM
内阻 0.05ohm
电感系数 0.2mH
空载电流 0.4 / 0.6A
轴径 2.0mm / 0.08in
尺寸 Φ20mm× ...

一看轴径就知道不行,要扭矩比较大的才行。

网友:
狠心M仔  在 2005-2-26 12:41 AM 发表:

现在450X的包装都自带无刷马达了??价钱是不是1100左右呀?

是不带400LF的啦,带的话大概1500人民币

网友:
chujian  在 2005-2-26 02:58 PM 发表:

是不带400LF的啦,带的话大概1500人民币

这个商城卖的1180这个价 就是不带无刷电机的咯?

网友:
我的450X买了950元(当然不含电机),各位觉得如何?

网友:
价格不错啊,在哪里买的啊? 短信!

网友:
我也想知道,你在哪里买的?

网友:
950元不会再有的了,从新加坡带回来的8架,一下子就卖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