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里的无刷电机驱动块

楼主(2005-02-25):
大家帮忙看看,光驱里的无刷
电机
驱动块,按要求接上电,可是电机不转啊,22脚是接伺服信号,什么是伺服信号啊?5V或12V行不行?

网友A:
这是驱动有感无刷电机的芯片,你用的是什么电机?

网友B:
估计是cdrom电机。
伺服信号估计就是脉宽调制信号。从有刷电调mosfet前引个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