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虎1的改装

楼主(2005-02-25):
各位DX:我是成都的。
刚买了一台恒龙的虎1,想改成比例遥控,成都那里有卖这些东西?
另外,虎1上的那个电池能否有更好的替换?

谢谢了!

网友:
这个坛子上有类似的帖子,你可以去看看,我目前也在改装中!!

网友:
不知你具体想怎么改?

楼主:
其实其他的改造在这里已经比较丰富了,我也在漫漫进行中。改成比例遥控也不是很复杂,比较自己也是搞音响电子技术的。
我想把那块充电电池换成更大的,现在那个充五个小时也就跑45分钟左右,想换成更大容量的。有什么合适用的,请DX们指点!

网友:
zsg  在 2005-2-25 06:04 PM 发表:

各位DX:我是成都的。
刚买了一台恒龙的虎1,想改成比例遥控,成都那里有卖这些东西?
另外,虎1上的那个电池能否有更好的替换?

谢谢了!

我也买了一个,也想该.电池你可以看看:http://www.5ircmodel.com/benzhantegong/songxiadianchi.htm
不过我更关注替换原配的充电器,实在是垃圾呀。冲一次,电量小一点。前天更好,输出线干脆短路了,俺的电池当场报销。555555~~~~才买的,才充过3次电呀!幸亏俺在恒龙网站买的时候,多买了一套电池(25元)履带一套(25元)。价格还可以的。

网友:
虎1的充电器坏了,能不能用其他的先替代呢?
我还有1/24豹2的充电器:DC-12V,250mA.能不能先应急用呀?
用电脑电源的12V输出呢?电压合适吗?还需要辅助电路吗?

网友:
淫民万税  在 2005-2-26 08:53 PM 发表:

虎1的充电器坏了,能不能用其他的先替代呢?
我还有1/24豹2的充电器:DC-12V,250mA.能不能先应急用呀?
用电脑电源的12V输出呢?电压合适吗?还需要辅助电路吗?

可以的为,用国产××的7.2V充电器就可以.我试过.

网友:
亡灵巫师  在 2005-2-28 08:00 PM 发表:

可以的为,用国产××的7.2V充电器就可以.我试过.

请问:××是什么东东呀?

网友:
就是仿马老二的电动仿真气枪,好像90多就能拿下,P90比较合适吧,枪管短

网友:
kingddr  在 2005-3-4 04:37 AM 发表:

就是仿马老二的电动仿真气枪,好像90多就能拿下,P90比较合适吧,枪管短

90多?我买了把MVP5花了260大洋呀!!!亏大了,亏大了!
俺找奸商去!

网友(2005-07-15):
zsg  在 2005-2-25 06:04 PM 发表:

各位DX:我是成都的。
刚买了一台恒龙的虎1,想改成比例遥控,成都那里有卖这些东西?
另外,虎1上的那个电池能否有更好的替换?

谢谢了!

我也是成都的!!请问你是在那里买的恒龙虎I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