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 USB连接线的问题

楼主(2005-02-25):
ELE的USB连接线是 一头是 电脑键盘的那种小的PS2的插头 一头是 大的6针的插头(因该是FUTABA的连接头)。居然不是音频插头啊!。请问,我要怎么改啊?我用的是RD6000SUPER 我的是5针的。我6针的那个 一条黄线接在左边数来第一个针脚,一个黑线接第二个针脚,还有一个接在铁皮上。请问怎么改?
[ Last edited by heshang on 2005-2-25 at 19:04 ]

网友A:
抱歉,因为没有说明,造成不便还请见谅!
如下图,您可以直接将FUTABA接头改成音频接头,直接将信号线接,和地接上音频接头就可以了!
或参照下图修改插头针脚位置也可以!
如果不方便,请将FUTABA接线寄回,我们给您换三和的。不过暂时缺货,要等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