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调进角 逆时针转速增加 还是顺时针针转速增加?

楼主(2005-02-26):
我已经拆了我的550 发现进角可调 但只能左转14度或右转14度 是不是有些偏大?

网友:
一般来说,将尾盖旋向刻度越大的方向(通常是向右),将获得更高的转速,但是扭力更小。向相反的方向旋转,将获得更大的扭力,但是最高转速教小。

网友:
你错了~进角是改变持续扭力和转速的~不是启动时的瞬间转速和扭矩~和你说的碳刷接触几块换向器根本没关系~楼主要调的不是电机的旋转方向~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2-26 08:11 PM 发表:

你错了~进角是改变持续扭力和转速的~不是启动时的瞬间转速和扭矩~和你说的碳刷接触几块换向器根本没关系~楼主要调的不是电机的旋转方向~

那麻烦你讲解一下电机的进角实质上究竟是指什么,还有它是如何持续改变电机扭矩和转速的吧

网友:
“电机调进角 逆时针转速增加 还是顺时针针转速增加”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并没有说清楚是如何调节进角,所以我只是说电机转向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来任意改变

网友:
野焰[042143]  在 2005-2-26 08:25 PM 发表:

那麻烦你讲解一下电机的进角实质上究竟是指什么,还有它是如何持续改变电机扭矩和转速的吧

电机的进角是碳刷与磁场的夹角~通过调整电流输入磁场的角度来调整~具体的我也说不太清楚~但肯定不是与换向器接触的几块来决定~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2-26 08:48 PM 发表:

电机的进角是碳刷与磁场的夹角~通过调整电流输入磁场的角度来调整~具体的我也说不太清楚~但肯定不是与换向器接触的几块来决定~

我没说进角和换向器接触有关系~我只是说如果按照图中那样于换向器接触就可以在启动的时候增大扭矩提高转速

你说电机的进角是碳刷与什么磁场的夹角?与线圈磁场还是磁钢磁场?

网友:
野焰[042143]  在 2005-2-26 09:00 PM 发表:

我没说进角和换向器接触有关系~我只是说如果按照图中那样于换向器接触就可以在启动的时候增大扭矩提高转速

你说电机的进角是碳刷与什么磁场的夹角?与线圈磁场还是磁钢磁场?
磁钢~这样就改变了线圈磁场与磁钢磁场的夹角~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2-26 09:04 PM 发表:

磁钢~这样就改变了线圈磁场与磁钢磁场的夹角~

那不就是改变线圈磁场与磁钢磁场的夹角么

网友:
野焰[042143]  在 2005-2-26 10:31 PM 发表:

那不就是改变线圈磁场与磁钢磁场的夹角么

对呀~你说的什么呀~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2-27 08:42 AM 发表:

对呀~你说的什么呀~

我说的就是这个啊~~~
晕我帖子呢???难道编辑的时候给删掉了?

网友:
野焰[042143]  在 2005-2-27 06:41 PM 发表:

我说的就是这个啊~~~
晕我帖子呢???难道编辑的时候给删掉了?

倒霉

楼主:
忆の伤 把我想的也太没水准了吧 我没搞错 你也说了我想知道的了 谢!

[ Last edited by yangoooo on 2005-2-27 at 20:01 ]

网友:
yangoooo  在 2005-2-27 07:59 PM 发表:

忆の伤 把我想的也太没水准了吧

不是~我是在给野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