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的199元的外转子无刷电调套件,如果直驱1047的桨.....

楼主(2005-02-26):
ele的199元的外转子无刷电调套件,如果直驱1047的桨,11.1V电池,拉力会有多少克????

网友:
不要乱带这么大的桨呀,
除非你自己绕过线圈,18T,Y接
要不的话电流会很大,电机非常热。

网友:
会有烧电调的危险吗?还有会影响电池的寿命吗?

网友:
不改绕的话,会.

网友:
我有辉盛18A和外转子用0947桨和8.4V氢电,电流14A,拉力大于400克.

网友:
辉胜的无刷电机和18A的电调到底可不可以直驱1047。如果不能怎么办。谢谢

网友:
辉盛的外转子电机和无刷电调是有好几个版本的,我的电调是最早的那种,后来自己升过级。
电机是刚买不久,主轴处有一黑螺丝的那种,我现在用8.4V1100MA的氢电,0947的桨,电流14A,电调不热,电机定子座有点烫手,但长时间工作没问题,拉力应该大于400克。我的飞机全重450克,几乎可以吊住。
曾经试过1047的桨,电流16A。

网友:
请教转转。飞机的重量和浆是怎么配的。如果飞机重350克用1047的浆用的和你一样的无刷电机和电调。有没有问题。如果不行。用和你一样的无刷电机和电调怎么配浆。谢谢朋友

网友:
转速  在 2005-3-2 09:08 PM 发表:

辉盛的外转子电机和无刷电调是有好几个版本的,我的电调是最早的那种,后来自己升过级。
电机是刚买不久,主轴处有一黑螺丝的那种,我现在用8.4V1100MA的氢电,0947的桨,电流14A,电调不热,电 ...

简直是在摧残电池

网友:
配减速。380外转子,当然要配380减速架。1047桨电流10A拉力>500g。

我的作品(桨的安装孔要用钻头扩孔):

网友:
有点多余,这只电机的功率足够带1047有余,加减速实在有点多余.多余的重量,多余的摩擦阻力.

网友:
带1047电流多大?

网友:
1:1047的桨一般要带减速器才合算,否则对电机和电池都有坏影响.
2:350克的飞机,用7X3的桨就够了.或者用8X4的桨,配2000mah 11.1V锂电池更爽

网友:
我也想买个这种套装,用9。6V的镍氢可以使用么

网友:
502  在 2005-3-11 12:47 PM 发表:

我也想买个这种套装,用9。6V的镍氢可以使用么

当然可以啦!

网友:
我的朋友用它在7。4伏下直驱1047浆。拉力很小。电机电调一点都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