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水冷套如何

楼主(2005-02-26):
内部带导流槽
:em05:
:em05:
:em05:

网友:
自己做的?

网友:
跟我的想法一样 只是我觉得导流槽可以省去 水由于压力和进水管方向自然会绕过整个电机然后流出
等我的做好了 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焊接水套要多大瓦数的烙铁?

网友:
我想看看你的导流槽设计方案~

网友:
pz197361  在 2005-2-26 13:57 发表:

焊接水套要多大瓦数的烙铁?

我用75W可以焊0.5mm的黄铜皮了,在广州只要¥12/支,便宜。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请教一下:内套和电机是紧结合的,不知做好水套后如何套在电机上?不会是用锤子敲吧,还是用热涨冷缩法——以前装滚珠轴承时用过。还有,要不要上硅脂?谢谢

网友:
似乎是敲下来
拆装这种水套是比较麻烦,我看他们那些用车制一体水套的都用敲的
^_^!

网友:
野焰[042143]  在 2005-2-26 07:39 PM 发表:

似乎是敲下来
拆装这种水套是比较麻烦,我看他们那些用车制一体水套的都用敲的
^_^!

那个不是一般的难敲~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2-26 07:45 PM 发表:

那个不是一般的难敲~

如果做到+0.01~0.03的配合 就很容易

网友:
bobos  在 2005-2-26 08:00 PM 发表:

如果做到+0.01~0.03的配合 就很容易

是水冷套的尺寸吗?

网友:
有内部的图吗

网友:
挺精致的!

楼主:
忆の伤  在 2005-2-26 02:08 PM 发表:

我想看看你的导流槽设计方案~

环边用1毫米铜丝,导流槽用0.8毫米的铜丝呈螺旋状焊接在内环壁上,可以有效引导水流的方向

网友:
pz197361  在 2005-2-26 01:57 PM 发表:

焊接水套要多大瓦数的烙铁?

你要是没有这么大的电烙铁..你可以这样的做..你家里有煤气炉把...打开煤气炉.有最小的火..
给烙铁加热...但不要忘记.接上电..这样..烙铁的温度会很高的,,这样焊接东西很快..很方便.还有焊接出来的..很平整.光滑....

网友:
这可是做F2的高手焊的。

网友:
手工真好

网友:
水深火热  在 2005-2-26 05:16 PM 发表:

楼主好手艺啊,请教一下:内套和电机是紧结合的,不知做好水套后如何套在电机上?不会是用锤子敲吧,还是用热涨冷缩法——以前装滚珠轴承时用过。还有,要不要上硅脂?谢谢

我的做法是水套的内径比电机的外径大1MM就很好套进去了!!在水套的内部摸好导热胶就可以了!!!导热胶电脑市场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