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E-SKY入门机请教一下

楼主(2005-02-26):
我买的这个是出口版的,全英文说明书,我看不会啊,

1。充点大概要充多久?充点器没灯提示的
2。遥控器右下方的AIL ELE THR RUD 能上下推动的按扭是干什么的?
3。起飞要注意什么问题?
4。听说还要调陀螺仪,如何调整?

网友:
充3小时

楼主:
daihwei  在 2005-2-26 08:46 PM 发表:

把说明书寄来,我帮你翻译。
1、充电到电池微热就可以了,否则过充。
2、是用来调舵机反向的。
3、最好先练模拟器。
4、一般都是调好的。(这个不敢确定,仅供参考。)

模拟器如何安装,,装不了 遥控器驱动啊

网友:
true-3d这个模拟软件够呆:)

网友:
daihwei  在 2005-2-26 08:46 PM 发表:

把说明书寄来,我帮你翻译。
1、充电到电池微热就可以了,否则过充。
2、是用来调舵机反向的。
3、最好先练模拟器。
4、一般都是调好的。(这个不敢确定,仅供参考。)

这些机比较简单,说明就不必了。(狠心M仔,不好意思,今天就记着帮你换遥控,忘了给你换说明书,非常抱歉)

前三点非常同意,关于第4点,今天我帮你试了机,肯定陀螺仪还没调好。后来我只是试了电子设备没有问题就拿走了。相反舵不要动,等你熟悉了再搞那些。相反舵的开关已经帮你试过没问题的。
关于怎么学飞,最好多看看以前相关贴子,一句话说不完。关于怎样搞模拟器,搜索一下"G2"的关键词,看看是怎么搞的,模拟专区很多这样的答案。

楼主:
陀螺仪是在飞机调整,还是在遥控调整的?如何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