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翼龙运动机的副翼不平

楼主(2005-02-27):
我是菜鸟:向各位前辈请教:
买的翼龙运动机还没试飞!
问题:开机后,左右副翼都与机翼不平,相反方向(左边向下,右边向下)!
调
遥控器
微调都调到右边底了,还是不能平,怎么办?
还有:副翼左右的问题,排线无标示,遥控器副翼开关向左打时,副翼应该怎么动作,我看看有没有接反。
附图:
[ Last edited by 江津崽 on 2005-2-27 at 10:45 ]

网友A:
是不是可以动一下舵机摇臂的角度?

网友B:
调下摇臂的长度

网友C:
把摇臂的螺丝扭开改个角度不就可以了吗???嫌麻烦的话直接调微调也行啊。

网友A:
肯定得改摇臂角度了,他的微调已经到底了。
记得调角度之前把微调回中。

网友D:
楼主,这是小问题,自己想点办法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谢谢!
谢谢!
我调调看

网友E:
遥控器副翼开关向左打时,以机身尾部对着自己为主(左机翼舵面向上、右舵面向下);飞行姿态(左倾斜)!

楼主:
OK已调好!
但是:舵机的“十”字形臂与飞机的方向不平行或垂直时,舵机的活动范围不是最大的
下图才接近最好状态,但厂家出厂时不能保证调试到最好
[ Last edited by 江津崽 on 2005-2-28 at 17: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