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PJOY中的xy轴与analoy????

楼主(2005-02-27):
我的小神艇4#,用摇控玩G2,总是调不好,调得最好的一次,

第一个设置界面:
第一轴      x轴
第二轴      y轴
第三轴      Throttle
第四轴      Rudder

第二个设置界面:
摇控-------------ppjoy的analog编号
油门杆              0
升降杆              1
副翼杆              2
尾舵杆              4

所有摇杆都对了,但方向是反的(即是说右杆上推反而是减油)。

请门怎么调做对???

ppjoy中的第1、2、3、4轴分别是什么意思??  x、y轴、Throttle(油门)、Rudder(左右方向舵)又是什么意思?
analog0、1、2、3又是什么意思对应什么??

请各位知道的上面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在此也先把自己的一点经验说出来与大家分享:
1、如果在电脑的游戏杆属性上有反应,但在g2上没有,那就先在G2上校正一下。
2、我的电脑上ppjoy不能自动识别com1\com2,要手动选择
3、ppjoy上的接口类型要选择zhe hua 5 byte协议,选fm2...(generic)也可以检测到输入,但好象不行(这个没有完验证过)。

[ Last edited by xiegb on 2005-2-27 at 11:01 ]

网友(2005-10-21):
有知道的朋友吗,说说吧

网友:
摇控上没有正反向开关吗?没有的话可以在G2里面设置正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