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PPJOY

楼主(2005-02-27):
我在网上下了RealRace G2的
模拟器
,用PPJOY的软件虚拟了接口,用音频线连接计算机,不知道如何设置,我在运行的时候,画面没有反映,在控制面板里调的时候没有反映。有谁用PPJOY成功过,能告诉我吗????

网友A:
用ppjoy dll机载smartpro winmm.dll

网友B:
不难,你的是XP吗?其实很简单的,先进入控制面板->添加新硬件后选择你安装G2哪个文件夹的主目录,有一个驱动的有齿轮的记事本文件,装完重启后可以检测到遥控杆!就OK啦!尽情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