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让电直漂亮的掉头!飞出航线!大家讨论!

楼主(2005-02-27):
大家说说
遥控器
要怎么操作?怎么打舵?
大家多交流,互相提高水平?

网友A:
失速掉头比较好,而且姿态较稳定。
超低空航线一般用这样地方法

楼主:
你是说收油门用惯性!直机掉头和平衡翼原理一样吗???
先侧倾,然后左手向下阳起机头!还是利用尾桨转180掉头???

网友A:
不是收油,而是拉到失速为止,然后尾桨转180度
其实大体上和固定翼差不多,但要掉头后要压些升降舵,否则动作不好看哦!

网友B:
航线是非常难飞的漂亮的,练习中,主要没大场地练习
[ Last edited by 特帅呆王子 on 2005-2-28 at 01:47 ]

楼主:
弱点的问题:什么是失速?
是飞着飞着机头仰起来吗?

网友:
是拉起来后到达了高峰,几乎不向上飞了,马上就掉下来了,这时候一个摔尾巴变成头向下.......

网友A:
楼主可以在模拟器上练练看,注意离地高度哦!一开始不要太胆大作低空的失速倒转。

楼主:
我明白了!这个我在g2里飞过!那样的航线也只能是两点之间把?
我说的那种先侧倾,然后拉起,在适当的调整尾桨!!(有点像平衡翼掉头)就能飞出半圆,感觉在g2上用油直飞还是比较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