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的第一架练习机,可能上不了天了。。

楼主(2005-02-28):
第一次做飞机,,第一次粘机翼,第一次蒙皮,,什么都是第一次。。。。

经过两次试飞都失败了,,看样子做飞机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

我们的工作室

哥们 LINE

网友:
呵呵`~没看出啥特别的`~~起飞以后什么表现??

网友:
第一次是用三叶15的机器,明显感觉力量不够!第二次换了个21的机器,滑跑速度很快,但飞机一离地就开始向左翻滚,向右打舵后(舵量很小的)飞机急剧向左翻滚,接着就载到地上了,还好飞机没损伤,只是打了两只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右拉和重心的问题

网友:
左右重量不对称?

网友:
看看上反角是不是不一般大~然后加大下尾舵面积`~嘿嘿`~

网友:
白的那个是副翼把~~阿`~~是不是反舵了~~

网友:
佩服DIY精神..

网友:
钓鱼狼  在 2005-2-28 11:42 AM 发表:

白的那个是副翼把~~阿`~~是不是反舵了~~

反舵到没有,主要是第一次做,副翼在安装的时候没注意,等最后才发现副翼装的不是很平整.还有就是平尾有点倾斜,会不会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别斜的太大没事儿`~太大的话拉杆就带转方向了~~~也可能这个原因`~副翼方向舵面再加大点`~~~先大舵角调好飞机~~~ 爬升角度大的话会失速~~小角度盘上去~~嘿嘿`~

网友:
羡慕,可以有一间专门的工作室,我看像是右拉的问题多点。
我也正在DIY,完成度70%,剩下的在等配件。

网友:
买房买个车库太重要了!~~我的就6平方小间

网友:
发动机拆开过????????????

网友:
机翼上多绑些橡筋,不要全部斜拉,还需要直拉两根。

网友:
直尾好像小了些

是否速度不够就拉起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