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鸟大关于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5-02-28):
一个朋友新买的亚拓25A电调,油门推至一定位置就断电,用勾表测了一下是10A左右
电池是亚拓1500mA12C还有好几颗它牌电池,发射接受是2610+PCM的S770,电源接头也确认过,莫非是买到有缺陷的产品?

网友:
看看电调是不是设为低C放电,设为高C放电试一试。

听说亚托要出新电调,不知有何改进?

楼主:
这个也设过了,还有电压保护的时候,应该是咳嗽,不会断电,现在就像拔掉电源重新接上了一样

网友:
dmagic1  在 2005-2-28 10:14 发表:

这个也设过了,还有电压保护的时候,应该是咳嗽,不会断电,现在就像拔掉电源重新接上了一样

建議檢查焊接點是否有焊接不良?

楼主:
谢过鸟大,已经交回经销商,可能要漂回台湾检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