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无刷电机加个位置传感器(如:光电角轴编码器)。

楼主(2005-02-28):
不知道是不是成品无刷电调(模型上用的)都是采用过零点的检测方式,感觉这种方式启动力矩不好且波动性大,当然采用更好的算法可能就要用到DSP了,那价格嘛...所以考虑给普通无刷电机加上个位置传感器(带传感器的无刷电机不知贵不贵...),而且只能是绝对位置传感器,考虑到无刷电机60度换向分辨率为15度就好了(当然是否可以自己做那个编码盘...)。前期已经用avr单片机作了一些工作,只是这个旋转编码器不是好解决,外面卖的几乎都是工业用编码器价格也太贵。有没有相同臭味的合计合计,呵呵,所谓自娱自乐。

网友:
速度慢反应不过来

网友:
不如用霍尔

楼主:
我的单片机是16MHz的RISC。如果电机转速最高60000R/M,编码器6位格雷码,最大编码脉冲频率:64KHz。问题不算严重。

楼主:
光电的速度可能比霍尔的快吧,没有用过但是查过资料。

网友:
你拆一个鼠标的

网友(2005-04-08):
楼上:15w转,小心你的轴承冒烟!
而且你的电机实际测定转速绝对上不了15w;除非内转子的直径只有3毫米,而且轴承的选用空气正压悬浮的,可惜那玩艺绝对无法用在模型电机上!

网友(2005-05-20):
最好用霍尔元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