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换肾,35#相当好飞了

楼主(2005-02-28):
有点不舍得地从JABO上焊下PG-03(求简化线路)装到35#上,换掉两舵机,设备反应于是变得正常、顺畅,再没有尾舵机爱转不转现象。着重润滑尾轴,使变距顺滑。拆装旋翼头部件,改进两根钢丝连杆的安装方向,使其工作于合理状态,并修整各转动点令其转动较为灵活。手上试转表明振动小,控制反应良好,略有双桨。实际试飞,尾桨变得非常自然、灵活!升降副翼反应自然,但比较慢,似乎不比JABO快。非常稳定,速度均匀、易于控制,转向平稳,似乎没有侧滑的恶习(这一点是JABO等小电直最不能相比的,我认为是有些油直高手一时也飞不好小电直的主要原因),但动力还是显得不足。初飞航线还不敢象飞JABO一样放开手脚乱来,但连续慢飞好多圆圈,相当圆滑顺畅,并且不感到多少越轨的压力(小空间试飞),这一点也跟JABO大不一样。但飞行时间较短,很快就没劲了。再有一点烦恼,那个垃圾陀螺仪装我的JABO可以飞好吗?

网友:
就是就是,所以我才出血搞了401

网友:
JABO的“侧滑”其实和桨形有关,换成木桨再试试,绝对稳定性上一档次。

楼主:
我飞的是PE桨,很好了

网友:
PE桨有些偏软,其实速度快一点的低空小航线不太合适。建议用木桨,肯定上档次。
我的JABO摔坏旋翼头前就是这么飞的。但控制不当把旋翼头弄坏了,但桨却完好。

楼主:
正好买了轻木,兴趣来了再做一对试试

网友:
泡沫桨就可以了。只是我飞不了3D,技术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