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X到飞开关如何设置。

楼主(2005-02-28):
9X有像3810一样的到飞开关吗?

网友:
Reverse Switch
The PCM9X features a servo reverse function. This allows the user to electronically
reverse the direction of a channel. Servo reversing is available for all 9 channels of the PCM9X. In Function Mode, use the scroll bar to select Reverse Switch and
access by pressing the scroll bar.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回复非常感谢!我问的是到飞模式下比如在MODE3档,自动将螺距、油门、尾舵、前后舵反转过来的设置,谢谢!

网友:
倒飞开关是一个时期过度的产物,由于它弊大于利(练坏手感,摔机也不会少),所以现在已经没人用了,建议您也不要用它,多练G2,真正的倒飞并不难。

网友:
llx  在 2005-3-2 01:44 PM 发表:

倒飞开关是一个时期过度的产物,由于它弊大于利(练坏手感,摔机也不会少),所以现在已经没人用了,建议您也不要用它,多练G2,真正的倒飞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