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ABO

楼主(2005-03-01):
今天才到JABO,拆箱装电池,起动.不到一分钟.主浆撞到小腿.旋转头断了.
不能用了.只能改用模拟器吧.
   出了个问题,我的本本没有COM,街上找遍了也没有.怎么办?我的遥控器是振华(PCM-4CH.72MHZ)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另,我在网上看到可以通过音频线更改,我的行么?机子本身附带了张光盘,里面也是个类似G2的游戏.是不是也得通过JJPOY才能玩啊????

   小弟不才,超级新新手,在此问各位高手,我把左控制杠调到中,四个微调也调到中,油门从底往上加时,机子会向同一个方向旋转.这是正常吗?如果不是怎么调节?在起飞时(其实也就离地不到五公分),会向前猛冲,这又是不是正常?如果不是怎么解决?

问题较为烦琐,望各位不辞辛苦一一指出.谢谢!如果高手肯留个QQ号给我更是不胜感激!再次感谢您能在百忙中看到我这条求助.我代表中国亿万同胞向您致以最高的敬意!!

网友:
我回答一下吧。严重建议你别用附的那张所谓模拟软件,那是垃圾,装一个G2。另外,没有COM口,应该有相应的转接卡,到电脑市场问一下。有了转接卡也要有PPJOY。可以加我QQ。

网友:
同意2楼的意见,建议你如果要用就用G2

楼主:
也想用啊.本本没串口怎么用?一般的转接线又不能用.够郁闷的.

网友(2005-03-31):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刚买不到一小时就被我弄坏了,现在也希望能在电脑上练习一下,可是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希望高人能指点一二。

网友:
看来等我的佳宝寄到后先不忙飞,在模拟器上练熟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