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与成功的铸铝

楼主(2005-03-01):
以下是下载国外网站的一组铸铝图片,爱铸者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

做好木模
看看人家认真的程度,木模也涂了漆

烧起碳炉火,注意哟,那个火炉和小鼓风机也是老外DIY出来的啊
如果你要做,就牺牲家里的油漆桶和电吹风吧

鼓风机助火势
用碳或者焦碳甚至有松树皮(不过要勤加)的也可作为燃料
用厚一些的铁水管电焊好代用找不到的坩埚也行

铝水倒下去了

出箱的铸件,上帝保佑

不妙,下部有个大气泡,失败
主要是用普通砂子,不但粗糙,透气性不好还不够干,在高温作用
下产生水气造成,而且铝水太厚

总结,买了标准的型砂再接再厉

很光鲜漂亮家伙

哇塞~

没得说的!

[ Last edited by 云浮 on 2005-3-1 at 01:50 ]

楼主:
第一次型砂是用普通的砂子

楼主:
而且木模制作违背了铸造工艺规范

楼主:
尽管留了排气孔,扬白劳一场

楼主:
第二次改进了,买专用的型砂~羡慕外国什么都有得卖

楼主:
改进了木模,底部掏空

楼主:
连透气孔都免了

[ Last edited by 云浮 on 2005-3-1 at 01:43 ]

楼主:
在家里能够做出这样精致的东西决非一日之工毫厘之本

网友:
铝的成分也很重要

网友:
勤动手,我们也能做出来的^_^

网友:
或的也是。小时侯在家乡的时候来过一个铸铝勺子的,用的也是这个方法.

网友:
铸后铝会不会成分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性能

网友:
好!我也试试

网友(2005-08-26):
“改进了木模,底部掏空 ”没看懂啊?

网友A:
我就一直想铸造一个YS63的顶盖,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图片5和9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铸造的东西最忌讳铸体厚薄相差悬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一直想铸造一个YS63的顶盖,呵呵

你有机加工条件直接找一块铝合金板铣出来也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机加工条件直接找一块铝合金板铣出来也成啊

这个顶盖 手工铣????

网友:
都是高手,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顶盖 手工铣????

呵呵,这个小东西作单件直接机加工比铸造来得快,铸造这个顶盖涉及的工艺太复杂,没有几个业余爱好能做到如此程度,况且铸造出来也少不了要加工呀

网友:
坦克履带也用铝来铸吗?

网友:
我铸铝的时候发现爱出气泡

网友:
铸造出来的东西大洞小眼的

网友:
铸造专用的型砂我们这里有买的
我干脆就去铸造厂里偷

网友(2005-10-12):
如何脱模?

脱模可是一个难题,我曾经使用水泥代替型砂,但是没有解决脱模,只能砸烂,导致模具不能多次使用。

网友C:
在家里还是用树脂铸吧。
至于脱模,铝铸就应该是用石墨,树脂用凡士林就行了。

网友D:
树脂可以耐高温吗?

铸铝的温度约600度,树脂可以耐高温不变形吗?
在化工店购买树脂吗?具体名字是不是环氧树脂?要不要什么配料?我想试一下。
关于脱模的具体操作请问Edward,我有一个零件,放在树脂内,等树脂干了怎么把零件拿出来?是不是现在零件表面涂一层石墨,再放进树脂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铸铝的温度约600度,树脂可以耐高温不变形吗?
在化工店购买树脂吗?具体名字是不是环氧树脂?要不要什么配料?我想试一下。
关于脱模的具体操作请问Edward,我有一个零件,放在树脂内,等树脂干了怎么把零件拿 ...

我没说要加热啊,树脂本身就有极佳的流动性,只需要将其注入模内,干燥后就成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说要加热啊,树脂本身就有极佳的流动性,只需要将其注入模内,干燥后就成型了。

这样行吗?
你做过?

网友: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

我还以为你想用树脂作阴模,然后将用高温铝液注进去呢。我现在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建议我用树脂注入阴模中。
问题是我想做的零件取材必须用铝,不能用树脂代替。

网友(2005-12-15):
引用 网友C:
在家里还是用树脂铸吧。
至于脱模,铝铸就应该是用石墨,树脂用凡士林就行了。

是环氧树脂吗?能介绍几种常用的型号?
9000A,9001A这几种可行吗?

网友:
用石膏吧!!!脱摸用凡士林和蜡

网友:
用细镁粉

网友:
电直的机架也可以铸吧?

网友:
600度什么铝?

网友E:
第2箱看颜色用的是树脂砂,第一箱看砂的颜色不知道用的什么粘结剂,出现那个气泡是有很多原因的,浇铸温度速度,冷却条件,合金成分都有影响,看第一箱扎的排气孔都被铝液堵住了,说明铝液的流动性是不错的

网友F:
第一张用的是泥土什么的吧`第2张是黄的?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