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盼 大侠们给与俺菜鸟指点 - 初学自制电动飞机需要哪些 ...
急盼 大侠们给与俺菜鸟指点 - 初学自制电动飞机需要哪些配置

楼主(2005-03-01):
急盼 大侠们给与俺菜鸟指点 - 初学自制电动飞机需要哪些配置
------------------------------------------------------
急盼!!!
请大侠们给与俺菜鸟指点:初学自制电动飞机需要哪些配置,分别选择什么样价位和档次
比如,做一架小型
电动固定翼
电机
什么型号
电池
组几伏,用于动力还是接收机
遥控发射+接受+电调选择什么产品型号,价位
遥控几通+几个
舵机
适合初学者
对于小型飞机,舵机多重适合
急盼各大侠回复,感激涕零!

网友A:
你提到的问题,全靠你自己去体会了。别人说的不一定适合你,所以,只有一个办法:把论坛上所有的贴都看了,以后你就有明确的答案。

网友B:
一般都先买个成品来飞,摔了就修修补补,有感觉了,将设备拆下来,飞机就仿制,这样成功率比较大,再熟练之后,那就随便弄块板都能飞了,这时才是叫做“自制电动飞机”
如果凑设备的话,为省银子会弄得什么都将就些,没有经验机机也做得不怎么样,结果是飞不起来飞不好,打击了自己的信心,不好的啊!

网友C:
没有一定的航模理论基础即便你想仿制也仿制不出来,比例,翼型,翼载荷,比例位置都很重要,建议初学者不要自制,等有一定理论基础和制作基础后在做也不迟!即便以上基础你都具备了,没有一幅巧手,你照样也做不出来,做模型也需要一些木工基础!
你好好考虑把!建议先做20个P2B先飞飞(弹射)或者手头滑翔机,如果你做的这两种机型留空时间弹射能留空40秒以上,手头滑翔能到20秒以上,你就具有很好的模型用木工基础了,那是你在做遥控飞机,相信你的飞机作出来之后不会飞上去就马上摔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