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盼 大侠们给与俺菜鸟指点 - 初学自制电动飞机需要哪些配置

楼主(2005-03-01):
急盼 大侠们给与俺菜鸟指点 - 初学自制电动飞机需要哪些配置
------------------------------------------------------
急盼!!!
请大侠们给与俺菜鸟指点:初学自制电动飞机需要哪些配置,分别选择什么样价位和档次

比如,做一架小型电动固定翼
电机什么型号
电池组几伏,用于动力还是接收机
遥控发射+接受+电调选择什么产品型号,价位
遥控几通+几个舵机适合初学者
对于小型飞机,舵机多重适合

急盼各大侠回复,感激涕零!

网友:
既然是初学,就不要选择自制.走路都不会就学跑步?先买台翼龙吧!

网友:
metalman  在 2005-3-1 03:14 AM 发表:

既然是初学,就不要选择自制.走路都不会就学跑步?先买台翼龙吧!

同意买一龙运动机

网友:
不建议买运动机,推荐买慢速版.

网友:
买袅龙也不错!

网友:
让新手自己制作机翼 遥控设备 舵机几乎不可能,还是买个翼龙或者火鸟吧,等有一定经验了,再考虑自己做飞机,这样保险.

网友:
先做几架手掷的对气动有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