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翼龙的问题~~

楼主(2005-03-01):
翼龙普通版,黄色的那种~~说是3通的,没有副翼。
那转弯怎么办?就不能先打副翼,再拉升降了,就靠垂尾吗?
那由弯道改入进场,准备着陆的时候,怎么修正飞机?难道要老远就调整好飞机进场?
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有副翼的飞机可以靠它进行转弯,没有副翼的用方向舵也行,不过这样的飞机主翼要有上反角才行,不然会发生侧滑。
你学习飞行时直接用的高级机吧,怎么这都不知道。。。。。。。。。。。

网友B:
副翼的杆位就是方向舵啊

楼主:
是~~都是有副翼的。
关键是这个:那由弯道改入进场,准备着陆的时候,怎么修正飞机?难道要老远就调整好飞机进场?

网友C:
转弯的时候需要拉升降舵和加油门进行补偿,这样转弯的时候会非常快,且不会掉高度。不过前提是你的翼龙没有失速或者是使用的无刷动力。
多试几次哈,最好是面对自己飞过来,然后再用手抓住,千万不要去抓机鼻,不然感觉就象谁拿石头仍你一样,抓翅膀就可以了

网友B:
模拟器上多练习降落,主要还是进入降落航线的时候调整

网友:
我也想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