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关于电直用的电机的

楼主(2005-03-01):
想请问各位大侠们,要多大的
电机
(型号)才能有效代替油直的40级甲醇机来工作。如果有的话,两者的体积有多大的差别?谢谢

网友A:
thunder power6000mAh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REALCOOL,你好,我想问一下,thunder power6000mAh是电池组还是什么?我是想问电机要什么规格才和40甲醇机的功率相当,谢谢

网友B:
好像现在最大的就是B36级的,相当于油机的30级吧。